[电磁炉] 格力GC-2172电磁炉断续工作加热

楼主(2017-10-19):
      接修一台格力GC-2172电磁炉,5V和15V电压正常,故障现象是加热一下‘滴’一声报警后就停一下,风扇也随着转一下停一下,就这样一直循环,第一次查出820K电阻变为830K,换后正常,等到第二天故障又重新,又查了电容等元件,未见有损坏的,就进行补焊又正常了,等到第二天故障又重新,感觉热机能正常,冷机就不正常。望各位师傅给予指导维修,谢谢!

网友:
相同几台了都弃修了

网友A:
是板子脏污或受潮了,彻底清洗板子,烘干后刷绝缘清漆。

网友:
是板子脏污或受潮了,彻底清洗板子,烘干后刷绝缘清漆

网友:
似乎通病,结果都弃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板子脏污或受潮了,彻底清洗板子,烘干后刷绝缘清漆。

请问刷的绝缘清漆是到普通五金店买的还是到什么专卖店那买的?还有正反两面都刷吗?

楼主:
热机正常,冷机故障重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刷的绝缘清漆是到普通五金店买的还是到什么专卖店那买的?还有正反两面都刷吗?

我用三防喷漆,马云那儿搜。两面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