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电容坏,保险丝坏,功放换坏了几只

楼主(2017-10-19):
什么原因坏的,8只80v10000uf电容全起包了

楼主:
应该从哪里开始修,好修点,请大师指点

网友:
80V的都鼓包,不是一般的功放啊

网友:
查整流桥,交流导致电容鼓包的吧?

网友A:
是的,楼上说得不错,有可能客户不小心将电压选择开关打到110或者客户线路因户外零线断开,造成用户电压过高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楼上说得不错,有可能客户不小心将电压选择开关打到110或者客户线路因户外零线断开,造成用户电压过 ...

选110v电容早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110v电容早炸了

不好说,功放用耐压80V电解,一般工作电压56V上下,如果打到110输入,电压也就110左右,如果是进口电容,超出耐压30%,是可以坚持不少时间的,只要不是正负接反,一般都不会直接就炸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先量一下电源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如果是定压功放的话(大功率)一般电容耐压都是100V的。如果保险丝炸裂,检查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功放用耐压80V电解,一般工作电压56V上下,如果打到110输入,电压也就110左右,如果是进口电容, ...

功放电容我见过工作电压接近或略高于耐压值的,而且是专业功放,准确的说应该是它供电为220伏时,电容上的电压值比耐压值略低一点,电压到240伏就超过耐压值好几伏了,反正它也不坏还能用,所以只是知道就行没有深究。

网友:
电容鼓包原因:电容自身漏电造成其内部发热膨胀。明白了原因便可对症下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