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修冰箱遇到难题

楼主(2017-10-20):
    夏普BCD-245WE无霜冰箱不制冷,压缩机不启动,逆时针动一下化霜定时器,压缩机启动,制冷正常。现已查明故障原因是化霜加热管坏,但是加热管在蒸发器下面,下面有个像小抽屉一样的塑料挡板,需要拿掉挡板才能换掉加热管,现在就是挡板拆不掉,发热管拿不出来,此挡板和内胆并非一体,但是手掰刀撬都不能拆下。此冰箱是冷冻室在下面,两个大抽屉能拿下来的无霜冰箱。有换过此机发热管的师傅请不吝赐教,是我拆的方式不对还是有其他方法更换,不胜感激!

网友A:
把直冷式冰箱的加热丝绕在上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直冷式冰箱的加热丝绕在上面怎么样

我确实这么想过,实在不行再说,如果有换过的师傅提供经验就好了。

网友:
你的此款冰箱与我老家的哪款应该一样!(冷藏在上面,冷冻在下面,是两个大抽屉)
不过我的那台这个地方没有损坏过,所以也就没有拆过!爱莫能助!
如果你拆开后,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虽然我冰箱修的少,因为制冷系统出问题就不修,但同型号同故障的还真修过,记得这个冰箱冷冻室的门在抽屉上的,抽屉抽出来这个门是可以翻起来的,我当初修的时候是把蒸发器的那个片子掰弯,尖头钳伸的进去就好了,就是塑料板挡住的这个位置,然后把灯管放进去的。

网友:
挡板往上斜着提,试试能不能拿掉

网友:
这一款还没见过,不过你可以看下,我以前遇到过一次,也是有挡板拆不掉,最后发现冷藏底板可以拆,在里面有2个卡扣,用螺丝刀顶住卡扣底板就可以抽出来了,然后才能拆挡板

网友:
两边看看是不是卡扣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这么想过,实在不行再说,如果有换过的师傅提供经验就好了。

图1红框中的那块塑料挡板可能是冰冻住了吧,应先把冻的冰融化掉。它的上部左右角有塑料钉插入箱体的孔中作为固定,需要些力气往外瓣开才能瓣开拆下。
蒸发器已经插入下部不多了,也可小心均匀用力慢慢将整个蒸发器向上抬高一些,直到最下部的蒸发器移出红线框,再稍微斜瓣翘起一点蒸发器,以手可以伸进发热管槽为准。
发热管的最上部是一块薄铝皮,折弯90度抬起,里面就是发热管了,小心破损的发热管玻璃割手,慢慢彻底清理干净。发热管两头是卡在塑料卡环里的,很容易取出。
复位时只要注意蒸发器上部的连接管不要折瘪就行。开始移出蒸发器前可以先把上部的连接管瓣起一点,使它弯曲有点伸展余地。
相信你这个细致的聪明人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有暗扣的,小扁口螺丝刀,慢慢外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