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声音正常,黑屏

楼主(2017-10-20):
请教各位大师,今收到一台长虹电视,声音正常黑屏。经查发现屏幕排线打火断路,请各位大师指点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上个图,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个断法,换一样的试试

网友:
等离子、液晶还是CRT?

CRT的简单,把线接好再检查原因。

液晶、等离子就麻烦了,液晶的需要压屏换TAB,等离子会烧坏缓冲板、Y板、Z板。

网友:
应该是平板电视吧?

网友:
CRT排线老结实了,打火烧坏可能殃及大块,看运气。液晶就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