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变频微波炉 对管问题

楼主(2017-10-20):
有一台松下 微波炉,是变频的,来的时候按开始跳闸,拆开变频板检查发现整流堆和型号是gt35j321和50n322的对管烧了,在网上买了两个对管,货到了,检查了下,用万用表X100的量,发现对管的其中一个gt35j321三只脚相互之间的电阻都非常小,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
变频微波炉上图看看

网友:
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也可能正常

网友:
变频微波炉只知道这个概念,具体工作原理是怎么回事,能发个图纸吗?

网友:
当然不正常。

网友:
这个都是换变频板……以前换过几次管……都不成功,一会就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