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卸啊

楼主(2017-10-20):
双桶洗衣机波轮与减速器上的齿锈到一起了,各位师傅都是如何卸的啊?我这里先谢谢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使劲拽,有可能把轴连根拔出;或者锯掉波轮;再者火烧轴。完了

网友:
喷松动剂..............

网友A:
卸下波轮螺丝,卸下减速器螺丝,用一细圆钢或钉子敲减速器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波轮螺丝,卸下减速器螺丝,用一细圆钢或钉子敲减速器的轴

谢谢,我这样做了没敢太用力,我再试试

网友:
将减速器强行冲开,将减速器轴向上冲,把波轮和轴一起拿出来,在想法把轴冲下来。

网友:
波轮拧上螺丝用钳子使劲往上拽!!!!!!

网友:
叫你一个办法 本人亲自经历的。把洗衣机波轮中间的螺丝下了。在装水洗条,洗的过程中水的压力能将波轮拉出。尤其是全自动方法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