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2017-10-20):
洗衣服都正常 脱水洗衣机转数慢 脱水不了 卡簧能卡住就是转不快 电容换过了 还有别的办法修这个离合器吗 别说换新的就行 换新的我就没利润了

网友A:
换卡簧或叫抱簧,还不行也就只有换离合了。哦,注意查下皮带松了也是这样。

网友:
洗衣机什么问题都拿不准,没利润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卡簧或叫抱簧,还不行也就只有换离合了。哦,注意查下皮带松了也是这样。

应该是皮带过紧也这样

网友:
看下桶之间有没有袜子,衣物

网友:
不换就拆离合器。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