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7-10-20):
这两个门铰链规格不完全同样,装上新件时发现门关不到位,门铰链那边的门和门封之间有很宽的缝,重新拆下来,量了一下,发现新件比旧件凸出4毫米,同时发现旧件印有字母YS,新件印有字母YH,我想请教的是有哪位老师傅换过这种门铰链?可不可以改装,那个带有YS的门铰链哪个网店能买到?

楼主:
图片重复了

网友:
可以改装。。

楼主:
你改过吗?,怎么改?说来听听

网友:
比较2个有多少差异,在这问也是白问

网友:
改装一下,高了可以磨掉一部分 或是其他改装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有钳工,有图纸啥都能做。隔壁是伙计的工厂,买不到的让他们做,你问可不可以改,你没条件你改不了。

网友:
      1 ,直接询问卖家 ,按具体机子的型号 ,看准样子再购买 。
      2 ,如果是我 ,修理原损坏件 ,用薄不锈钢皮外包 ,钻孔 ,铆接.....(要有动手能力)。

楼主:
找售后都没有这个配件了,只能拿那个旧的配件回来想办法怎么修复了

楼主:
已解决,封帖,做维修这行,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和技术,还有根据自己才清楚的现场的实际情况,才能处理好的,问别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