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这个电磁炉低压电路什么地方错了??

楼主(2017-10-20):
该电路有3处不明白。  a.47u/25v电容本来应该外脚为+,现在因为b四脚贯通与VIPer12  1、2脚相通,变成-;
                     b.四脚贯通,正常吗?
                     c.BYU26C怎么二头都通负呢?

网友:
这是倒相开关电源,开关管(lC内部)导通,给变压器储能,同时给变压器次级供电,次级一般为8V,当开关管截止时,续流二极管导通,给18V供电

楼主:
请教松树果老师傅,这样正常吗?但是47u/25v电容就短路了,VIPer12输出只有13v,到78L05,基本没有多少电压了。

网友:
这么看这个电路板实在太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