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全自动洗衣机难到我了

楼主(2017-10-20):
遇到一台三洋全自动洗衣机可以洗,可以排水,但就是不脱水,检查门开关没问题,短接们开关无效,估计主板问题,找来原装主板更换故障不变,最后发现们开关接不接都是一样,也不报警也不转,检查线路没发现问题,现实在没法,问下师傅们有遇到过此类故障吗,指点一下

网友A:
把水位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位换一下

我还没有联系到水位开关,因为之前它水位开关坏了,给他换过的,现在脱水不转了真是,明天去把水位换一下试

网友B:
是水位器故障吗?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要备货,三线的两线的各备一个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水位器故障吗?修好了没有。

就是还没有呢,要明天换水位试一下,如果是再回复

网友:
代换水位传感试试。

网友:
就是水位器故障

网友C:
在维修的路上慢慢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维修的路上慢慢前进

技术活是活到老就学到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