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请大家帮忙是电源板还是背光灯坏。

楼主(2017-10-20):
三星55电视开机一会,重复开关机。bn44-00625a电源板,不接主板,测试背光灯不会长亮。一亮一灭。不知是否长亮为正常?单独测电源板,拔掉灯座,通电断电器会闭合、断开、闭合。。。。重复。此时测量13v在0-9V变化。a5v电压稳定,b5v电压也会变动。请大师帮忙到底是那问题了。

楼主:
补充接上背光灯时测量13v,是正常的。

网友:
测试一下灯条。

网友:
检查一下灯条

网友:
重复开机用烧机法,看哪热干哪!

楼主:
很奇怪,我用测试仪表笔分别接led+,led-,点不亮。板子有4组led+,-。用Rx10k测量都是无穷大。怎么回事啊。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百分百好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几个都是电源通病

网友:
如果是电源通病就一定能修好,通病指坏的故障点同一步位,无人修好验证就不能乱说是通病

网友:
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9-05-29):
最后换一块电源板正常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