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米1S电信版手机怎么卡的很。

楼主(2017-10-20):
如图我的手机内存怎么这么少。手机怎么反应这么慢。

网友:
机器太老换新机

网友:
少装点软件没用或少用的软件删掉

网友:
你这是存储空间,你要看运行空间。所有软件都是在运存里运行的

网友:
可以换个盆!

网友:
老古董了,该换了!

网友:
刷机 减少安装软件

网友:
五年前的手机了,现在的应用很难支撑

网友:
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