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投影仪253不开机红灯闪烁14下,也可轻松搞定

楼主(2017-10-21):
    接到电话,报修一台投影仪不开机,由于在吊箱里,用遥控器正常开机试了一下,没有开机,找来梯子,登上去,开机,发现绿灯闪烁2下,然后红灯就开始闪,闪14次,然后继续闪14下,一直周期闪烁。本来以为开机电源板故障,拆下来看,发现是索尼VPL-EX253,由于没有修过,估计问题不是很大,不想来回跑,就找附近电源再加电开机试试,刚听到电源继电器跳,就直接闪烁红灯了。但是同时听到有风扇启动瞬间转动声音不正常,又开机2次,确定排风口其中一个风扇启动的时候好像卡一下,然后整个投影仪就不工作,然后红灯开始闪烁。
    拆机,拆下风扇,上面灰尘比较多,放到包里,用刷子刷刷(没人看到 ),装上,开机正常。收工走人。

楼主:
发不了图了

网友(2017-12-24):
拆机,拆下风扇,上面灰尘比较多,放到包里,用刷子刷刷(没人看到 ),装上,开机正常。收工走人。

网友:
好贴,真实。在大多数顾客眼里,搞维修不换件就不好收费,所以有时候也要讲点技巧,便于收费。其实搞维修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通过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望闻问切就能看好病,这样的医生就是专家!同理,楼主通过看指示灯,仔细听声音,就找到并排除了故障,这也应该是高手!祝愿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A:
SONY   VPL-ex233 电源板开关管及外围电路,这台投影仪修好用了大概3个小时,开关管及外围电路就又击穿了,有些
贴片元件也不知道型号和大小,想找份图纸看看,我在论坛发了贴了,也没见回应,你能给我提供一点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   VPL-ex233 电源板开关管及外围电路,这台投影仪修好用了大概3个小时,开关管及外围电路就又击穿了, ...

抱歉,我没有图纸,不过网上有卖电源板的,你按照型号在宝里搜就有,不过有点贵,要黄黑棕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索尼报错代码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索尼报错代码表吗?

没有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2018-01-31):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故障,也是把风扇上点油就正常了。

网友(2019-04-16):
放包里刷刷    这个处理方法吊  赞一个

网友:
高大上的机器,通过望闻ll

网友C:
高大上的机器,通过望闻问切,不动烙铁,不上仪器,轻松拿

网友:
这个型号是不是风扇用的不好,之前也遇到过一次,换了只风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大上的机器,通过望闻问切,不动烙铁,不上仪器,轻松拿

上梯子了,三米多高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索尼报错代码表吗?

索尼投影机故障指示灯指示  索尼投影机故障指示灯指示

网友:
我也遇到过风扇卡死这种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