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168P-P42ELL-03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7-10-21):
创维47E730A机芯用的电源板型号是168P-P42ELL-03。
该板的电源管理块子是TEA1755T。主副电源都受控于这只块子。该机易发故障是“三无”。初查见于R115烧焦,TEA1755T的16脚对地阻值很小。好些文章说,换后就OK。其实,这是治标不治本,有时换后不能OK!引起R115损坏的根本原因是TEA1755T的16脚对地击穿。
最近维修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三无”。笔者觉得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才写出来供朋友们参考。
摘板检查,目测,只有R115下面的电路板微黄,拆下R115检测,开路了,色环显示阻值为10K(该电阻10K到100K都可以)。TEA1755T不必查了,肯定坏了。因为R115一端接的高压,另一端接的TEA1755T的16脚,功率2W的电阻都发热损坏。
换上R115和TEA1755T,副电源5伏正常。用1.5K电阻短接5伏到STB控制脚,24伏输出端接的“24v70W”假负载灯泡微亮一下,无输出了。复查副电源5v没有了。拔掉电源重新通电,5伏有了。是不是5伏带载能力差?在5伏端子和地之间,接上一个CRT电视待机二极管,二极管亮。再用导线对地短接一下,复测,5伏依旧有。用5伏外电源接在STB和地之间,24伏端有11伏的输出,再并接一个同样的假负载,还是11伏输出,索性拔掉所有假负载,有意让“尖峰脉冲”冲击,输出还是11伏!PFC电容正极只有300伏!

上面这番折腾不是多余的,说明三个问题:一,电源管理芯片能全面工作(主电源的振荡脉冲也是这只块子提供的);二,副电源不存在带载差;三,当短接二次电源STB触发端子时,副电源渐渐无输出,并且断开触发时,5伏不能恢复,是芯片保护性动作。
该机的主电源输出有24伏和12伏两组。接上外触发电压有输出,且变换负载大小,输出稳定,说明二次电源整流输出端造成保护的可能性较小。至于输出只有10来伏,我理解是因为PFC电路没工作,二次电源的输入电压只有300伏,远低于380到400伏!那这保护肯定是PFC升压电路部分造成。
我们常常只注意主电源输出电路的过流过压检保护,忽视PFC升压电路的高压检测。其实,从由易到难的步骤考虑,应该先查PFC升压电路的保护性动作。
液晶电视维修的最大难点是资料缺乏。就算有图纸,你又会分析,但老的一代维修人员,眼睛还看不清楚。本例故障,TEA1755T,对我来说,根本不清楚脚位功能。我用模糊概念来找症结的。PFC电路的电容正端,是大多数电源PFC升压电压的取样入口。抓住大电容这个特征元件,再去找那一长串串联电阻,问题就出来了。这部分电路的电阻都是多只串联的,因为贴片件体积小,如果用一只电阻,容易产生击穿,况且,电阻的阻值做得过大,可靠性也低。我断开电路板的跨接线,让电阻“悬着”,用笔形表查得R14时,显示数字在1k到900K之间跳动。这只电阻标称值是“1204”。焊下一测,1.2M。无恙。焊回去再测,数字仍旧跳动。用无水酒精清洗吹干,试机,故障依旧。后用香蕉水再清洗后吹干,电路板输出正常。
液晶电视维修,也许确定故障实质比较重要。元件那么多,估计没有任何人有齐全的资料,笔者觉得无须齐全的资料。抓住特征元件,寻找相关元件,一追到底。我修液晶电视,一般不看图纸,也看不清楚。“块子”的特性,我只要求明白它的大概功用,事实上,差不多每机不同,也不可能弄得明白。
难免谬误,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技高一筹呀,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pfc那几个电阻出毛病的多,用电磁率上的大电阻几个串联可永久解决这个问题....但,洗洗就行了吧,厂家都不做好人,我们何必呢?2年后再出问题是不是还可以收几个银子?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忽然想到自己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对比一查,故障居然也一样!非常感谢,修好下次还能用!

网友:
LZ大才。老师傅!!!

网友:
谢谢你。好技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