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7-10-21):
我想设计一个由电子电路来控制小继电器的电路,亏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多看看就会了

网友:
需要什么条件?电平控制三极管就可以吧?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线圈。

网友:
随便找个带继电器的板子参考一下。

网友:
买一个AT003触摸开关IC就搞定了

网友:
    百度搜索 光敏电阻控制电路 ,肯定会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