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高压口加氟吗?

楼主(2017-10-21):
内盘管后没做水分处理,已封口运行一天后冰堵,我就这样运行一天后直接在过滤器上打个洞,然后自排24小时,烤冷冻烤过滤器,再外接泵抽一个钟,在过滤器这里定量加氟,看效果后再封口,这样行不行

网友:
理论可行

网友:
可以,外部氟利昂罐压力要足够。

网友:
可能加不到位。

网友A:
定量加,关键你没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量加,关键你没设备

有称,还要什么

网友:
用称不准的

网友:
可以,少的话停机后再加

网友:
可以的,如果高压压力大,就停机等压力低了再加。

网友:
真空状态定量可以一次加满,要等10分钟再开机,加好就开机有可能压缩机电流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