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 LED32R1800A 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7-10-21):
康佳LED32R1800A 指示灯亮不开机     加热主板可以开机    原装遥控失效    键控正常     键控关机后  必须加热主板才能开机       断电源关机  在通电能开机     希望大师指点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A:
先测量下主板各大电压,一般是电容或者三端稳压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下主板各大电压,一般是电容或者三端稳压器问题。

正解,,,,,,,,,,,,,,,,,

楼主:
问题解决   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