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屏幕闪

楼主(2017-10-21):
今天接了一个机子。。就是功能正常。但是声音开大一点。屏幕就会跳。。是什么原因。在线等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还有插头有没有松动的。

网友B:
电源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还有插头有没有松动的。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有问题

+B110啊。。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110啊。。不知道怎么弄了

检查伴音电路

网友C:
电源负载能力下降,重点检查反馈电路、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焊会有惊喜。

补了。。就是不行。。反正声音一高图像就跳。。声音小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负载能力下降,重点检查反馈电路、滤波电容

这些都没有用。。还没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有用。。还没弄好

如果原件都没坏的话,那就要做技术改动了,增大电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