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4通阀漏气

楼主(2017-10-22):
刚入行,倒腾2手空调,实际安装有些空调制冷不行,抽空后加氟还是不怎么样,我应该怎样判断是4通阀漏气,还是压缩机打气功能下降呢?另外还有空调压缩机噪音大,加了油也没用,这个是不是只有换压缩机呢?几个问题望师傅们指教,谢谢了

楼主:
有求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看本版超级版主西安周涛的帖子,简直包罗万象,解决你一切问题。

网友B:
刚入行的话不光是四通阀窜气问题,还有大量的问题等着你需要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和大量实践,才能有所感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本版超级版主西安周涛的帖子,简直包罗万象,解决你一切问题。

谢谢师傅,去翻版主的帖子先研究几个月在来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入行的话不光是四通阀窜气问题,还有大量的问题等着你需要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和大量实践,才能有所感悟。

目前只装定频,定频好像并没有大量的问题吧

网友:
接压力表开机收氟,能在一分钟内降到负压就可以排除四通阀和压缩机不良。如果四通阀串气压缩机会发热严重,电流偏大

网友C:
接压力表   高压不高   低压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压力表   高压不高   低压不低

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