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燃气万家乐热水器水不热

楼主(2017-10-22):
热水器之前是人工煤气的改装过,前两年还稳定的,今天用就烧不热,会不会是拨码开关有问题。现在用这打开看里面都是红火感觉火没有力,有懂行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空气混合异常了吧?火排口是否给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混合异常了吧?火排口是否给堵住了?

没有堵,风机转速可抵,手都可以制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堵,风机转速可抵,手都可以制止

肯定不对,风机转起来很快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减压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