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T8HS无声音,板动下有声音,怎样检修

楼主(2017-10-22):
创维32T8HS无声音,板动下有声音,怎样检修。很多地方都补焊了

网友:
接触不良看似简单,但有些故障还是有点麻烦,肯定还是有没焊到的部位。

网友A:
检查插孔接触性能。主板线路有无断点?元件接脚有无虚焊?

网友:
板子裂了?开焊?插接件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还是有焊点不牢靠的地方!

网友:
补焊功放块,检查伴音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插孔接触性能。主板线路有无断点?元件接脚有无虚焊?

板子裂了?开焊?插接件接触不良?

网友:
遇到过转修机,开关变压器伴音供电脚底部和覆铜板脱离的

网友:
仔细补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