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视达户户通机顶盒,信号强度只有20和没有质量

楼主(2017-10-22):
测量电压20V和15V和5V都正常,主板1117稳压1.25V也正常,高频头极化电压也都正常,就是强度只有百分之20,高频头和小锅都没有问题,百度有说补焊主芯片GK6105S正常的,也实验一下,果然故障排除重新搜索65个台,机器修复。

网友:
用热风枪补焊吗?厉害了。

网友A:
断线了吧~估计冷机还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吧~估计冷机还会不行的~

冷机也没有问题,正常收看

网友:
昨天修个熊猫户户通,e02智能卡通讯失败,卡是好的,代换几个部件确定主板问题,用风枪补焊插件引脚 和闪存那一片好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8-04-19):
今天我也收了一台佰视达信号质量只有20%,不知道是否能修好

网友(2018-12-21):
今天我也遇到国科6105S的,补焊果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