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jt1199 ch341a停止运行咋回事

楼主(2017-10-22):
我的JT1199编程器,今天重新安装了一下,打开后一点24 24烧录,显示CH341a停止运行是咋回事,怎么解决,在线急等。。。

网友A:
曾经看到过这编程器贴子,这东西有问题找一鸣就行了

楼主:
一鸣大师光潜水不冒泡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看到过这编程器贴子,这东西有问题找一鸣就行了

一鸣大师光潜水不冒泡不好找

楼主:
这是故障图片

楼主:
好了,系统的原因

网友:
我的也一样,手提电脑停一段没用,再次开电脑连119驱动软件都不见了,别谈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