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32HS62B 34006601 电源板12V PFC电压跳变

楼主(2017-10-22):
之前12V电压在11.7--12.2跳变 FPC不工作 怀疑12V电压反馈不稳定 更换nw950 PC817 PFC工作在374-388之间跳变12V 在0.2V-16之间跳变 求下思路  还忘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431换个试试,我修开关电源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A:
光耦,431,还有431周边电阻

网友:
按楼上的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431,还有431周边电阻

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Nw951,TL431换个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12v跳变,一般先检查+12v稳压电路,然后检查nw901--vcc,如果还不是,就要检查pfc,以及+12v提供电压的所以电路。

网友:
望你电源板单独维修,电源输出带上负载,看看PFC大电容,然后重点检查12V稳压电路431。

楼主:
光耦 431 能用数字万用表检测出来吗

网友:
换下,没有,电动车充电器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