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份32槽单相8极单层绕组电机接线图(布线图)

楼主(2017-10-22):
求份32槽单相8极单层绕组电机接线图(布线图),今天接一台电风箱,电机坏了,买不到原装电机,故客要求修电机,这电机60W,线太细,没修过这电机,不知每个线圈的连线和出线,求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只是路过。

网友:
是3项的,还是单项的,没表示。

网友:
电风箱电机?想办法其他电机代替也行啊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2相220V的电机线圈,接线:头—头,尾—尾

网友B:
这是个单项电机,绕组接线是头接头,尾接尾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单项电机,绕组接线是头接头,尾接尾的接法。

皇上英明啊

网友:
赞成5楼说的,这是个220v,单相8极电机,极相组头头,尾尾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2相220V的电机线圈,接线:头—头,尾—尾

我画了个接线图请帮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个接线图请帮看看对不对!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的,改变主绕组与辅绕组的引出线就改变电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