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超薄电磁炉通电灯全亮,蜂鸣器响一下,在没有任何反应
鸿达电器维修站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7-10-22):
鸿达电器维修站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先告诉我你检查的步骤 相关的电压数据,检测的电磁炉各种基本电路的情况如何?

网友:
修电磁炉的师傅都应该修过这种故障,先从查电压开始吧。

网友:
小毛病,开关坏了或者是那根线断了接触不好贵了不修

网友:
给个图片,电压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