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LG冰箱冷藏软冻好使冷冻不制冷 工作一会就停机

楼主(2017-10-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不是换向阀有问题,还是电脑板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测试按键,按一下是冷冻工作,看你描述是不是内漏了?

网友:
说错了,电磁阀。

网友:
不是主板事,应该是电磁阀故障

网友:
换电脑板吧!

网友:
对换电磁阀 进线。如何冷冻行。证明电磁阀是好的。

网友:
在电磁阀进线并两100W灯炮。看灯泡会不会过一会闪一下。如果会。那就是会漏

网友:
先查电磁阀有没有脉冲信号确定电磁阀的好坏,再判断电脑板及是否有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