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这个芯片散热器,如何完整的取下来

楼主(2017-10-22):
这个芯片散热器,如何完整的取下来。
故障现象是绿灯亮不开机,查为主芯片虚焊,本想上BGA搞一下,无奈散热片就是弄不下来,风枪加热到烫手还是取不下来。强取怕搞坏焊盘 。有经验的师傅能否指点一哈。先谢了。

网友:
用细的金刚丝拉

网友:
加热  刀片慢慢割

网友:
我都是加热了然后翘掉的。

网友:
我也有块8R860-1P60主板,手按散热片图像正常,无奈200多元购板换下

网友:
加热后用镊子左右轻轻掰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加热后撬开的。都是

网友:
既然不能和平解决那就只有暴力处理了

网友:
加热就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