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槽4极两路进火按图接线后,电机空转不正常。

楼主(2017-10-22):
按图接线后空转试机,电机抖动励害。电流非常大。两路进火的第一次做,可能接错了。一路进火的图很容易看懂,两路进火的犯迷糊。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如何看图接线。谢谢。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如两路不熟练,先按一路进火嵌线,一相四极二个出线,再从中两极两极一分开,就变成了四根出线,总共原6根变成12根出线了,把12根出线中对方向的两根出线,并到一起,不还是变成6根出线,也成了两路并连,或者说两路进火。

网友:
楼主照着楼上说的方法,电机接线正确。

网友:
你的接线完全错了

网友:
有线电比无线电容易得多

网友:
电机接线非常有规律,修理电机的闭住眼睛都能接好

楼主:
7楼的师傅真是高人。不用眼晴都能接好线。励害。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闭着眼睛都可以接线。高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