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6压缩机可以用r600压缩代换吗?

楼主(2017-10-23):
一台点菜柜173w的r406压缩机可以用lk76cy代换吗?

网友:
看r406压缩机 什么型号了
可以找 600系列 制冷量 相近的 压缩机代换就行

网友A:
R406a的173W的压缩机,制冷量在220W左右,如用R600a压缩机,至少要选QD128Y或者QD142Y的R600a压缩机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06a的173W的压缩机,制冷量在220W左右,如用R600a压缩机,至少要选QD128Y或者QD142Y的R600a压缩机才够。

谢谢荣昌老师,r406压缩机是fn9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荣昌老师,r406压缩机是fn91

那就要选QD142Y的R600a压缩机,制冷量230W,才基本与原机差不多。

网友:
荣昌老师讲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