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一个小活难搞定

楼主(2017-10-23):
今接一个小活帮一创维电视用户安装一个网络电视直播,却没有搞好,请那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网络电视淘宝买盒子人家就会教你。这么简单都不会。你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现在好多直播都被限制了

网友:
如果是智能机,可以用U盘下载直播软件,然后安装到电视机哟,那样就不要用机顶盒了。

网友:
如果是酷开5.5以上系统的是装不了直播的,光电限制,U盘不能识别APK文件,系统设置里面也没有允许安装未知文件的选项,可以试试看能不能下一个叫(小程序)的APP,再来读取U盘,还有就是看能不能下一个叫(客厅云电脑)的APP。通过里面的电视猫看直播

网友:
印象中创维E6200系列应该是5.5以下操作系统,可以再设置里面勾选允许安装未知来源的选项,再用U盘安装

网友:
很简单的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
很多电视都限制直播软件,需要破#和刷机来解决,比较麻烦。

网友:
网络机顶盒电视直播程序,用U盘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