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

楼主(2017-10-23):
一台海尔液晶LE50B3500W主板屏排线旁边这里烧了,换了一块主板开机又烧了,不敢下手了,12V实测13V,5V实测5.1V,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会不会和逻辑板有关系,求大神相助。

网友:
用电阻档测量烧的那一路负载,肯定有短路的地方,短路不排除再上新板还得烧。

网友:
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换板也是有原则的在换, 不是盲目的乱换,有烧肯定是有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