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跳闸不可忽视的问题

楼主(2017-10-23):
我今年夏天修的空调漏电跳闸遇到很多都是空调的排水管老化水流入保温棉后引起内外机电缆绝缘性能降低导致的故障。希望同行引起重视

网友:
深有同感

网友:
多谢老经验

网友:
有的电缆线本身质量不好,就更会造成漏电跳闸。

网友:
我搞过一台格力老机跳闸有三个空开中间的跳当时没注意后来是热保电流的引起中间的空开跳的,中间的空开反映太灵敏了,压机还没热宝就跳了,热宝电流大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连接线质量差泡水漏电,但是水不是排水管老化进去的,排水管它表示不愿意背这个黑 锅。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冰箱,冰箱密封那么好,可为什么多年的机子会出现保温层进水不保温,水从哪里来呢?是因为管子冰的时候亲水性好,水分会顺着冰的管子渗透进去。再来说说空调,除了冰的铜管渗透进去,还有如果淋雨,雨水也会渗透进去,水一旦进去就不会出来了,一直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