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XQG60-812家家爱滚筒洗衣机电路图

楼主(2017-10-23):
接修一台海尔XQG60-812家家爱滚筒洗衣机,故障为从正面摔倒导致电脑板破裂有两个贴片电阻R68和R69不见了,哪位师傅有电路图或正在修的话随便看一下那电阻是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
哪位师傅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就近找师傅看看。

网友A:
连图都懒得上的人还能指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网友B:
我就是这款机器
显示ERR1门故障,更换新电磁门锁后还是不行,电脑板,电机排线均重新拔插,还是一样。静置2天后开机可以了,之后放入衣服选择程序进行正常洗衣,程序运行到2次漂洗后又显示ERR1,遂放弃。之后到今天再试一开始不行,关闭电源后重新开机又可以了,之后正常进水开始转动,洗了5分钟还是报警显示ERR1。
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款机器
显示ERR1门故障,更换新电磁门锁后还是不行,电脑板,电机排线均重新拔插,还是一样。静置 ...

把线束解开看有水迹吗,老兄帮帮忙看电脑板上的那两个电阻是多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图都懒得上的人还能指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你不帮就算了,上不上图关你鸟事

网友:
还骂上了?基板断了,没治了,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明天我看下

楼主:
飞线接好各断点,R69用22K,R69开始用51K代用发现脱水的途中偶尔停机报故障改用39K换上正常,接水试机两次均正常单独脱水两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