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C32ES62指示灯亮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7-10-23):
一台康佳LC32ES62型液晶彩电,指示灯亮红灯,按“待机”键不开机。拆机测5V正常,拆下电源板将5VSB和PW-ON相连,12V和24V均正常,说明问题在主板。测主板上几个DC-DC三端稳压IC,N806 3.3V正常,N804 3.29V正常,测N805为1.26V,查图纸此处为1.8V。此IC丝印是EH11A(=ADJ)为可调压的三端稳压器,输入端3.29V,而输出端只有1.26V,怀疑其已损坏。更换一只EH11A仍为1.26V,用SE8117TA代换,电压为1.28V,还是不开机!从VGA端读取FLASH数据,显示错误。更换N805外围电容C899 (100UF 16V)无效,断开负载测还是1.26V。对N805 1脚对地的电压设置电阻R862(330欧)和R863(10欧)进行测量也都正常。于是,干脆拆除两只电阻,用一只SE8117 1.8V固定稳压IC (1脚接地,2脚输出,3脚输入)接入电路,测输出电压为1.78V,但还是不开机。仔细听,机内有轻微的啸叫声,似乎负载很重。此时已是万般无奈。静下心来细查图纸,忽然发现R862和R863和实物根本不一样。图上R862为1.2K,R863为510欧,干脆改一下试试!改过之后测EH11A输出端已上升到1.87V,用VGA连机已能正常通讯,但写入数据后,显示校验失败。更换一只写了数据的25Q40存贮器,没想到机器立刻开了!输入AV信号,屏幕显示花屏。此机的FLASH有两个版本。会不会是版本的问题?于是写入另一个MST9U19B版本的数据。试机,图像恢复正常。
机子虽然修好了,但还是不得其解:明明没有损坏任何零件,可它为什么突然电压下降,不能工作了?如果说机器的设计有问题、元件使用不当,那么这么多年它又是怎么正常工作的呢?一脸懵逼啊!

网友:
这个电压似乎差0.1V 都不行。

网友:
谢谢LZ分享维修过程,辛苦啦、、、

网友:
这个就是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