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统帅TQG60-1008B洗衣机跳着走路

楼主(2017-10-23):
海尔TQG60-1008B滚洞洗衣机,空转试机很平稳,放进衣服洗衣和甩干跳得特别厉害很吓人,先把两个支架减震上了油还是一样。怀疑轴承和内桶三角架有问题,拆开看没见明显的问题。不知道还有那里能引起此类故障。谢谢指点。

楼主:
空转脱水很平稳,加进衣服,洗衣脱水都跳得厉害。

网友A:
不是衣服放多了或者放的不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衣服放多了或者放的不平稳?

用户说这种故障时,我也没试机,直接把两减震上了点油,试机空转脱水高速很平稳,后让用户找了洗过还没脱水的衣服放进去,试洗脱都跳得厉害,怀疑内桶是不是有问题负重后不行,后来就拆机了。拆机后与想象的不一样。

楼主:
这样的减震有没有弹性?我的没有弹性,可以拉开成两节,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看轴承有没问题

楼主:
轴承看着也没太大的问题,不过已经拆开来了,怕有损坏一定是得换新的。

网友B:
你的挂簧,挂在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个小天鹅全自动的洗衣机,症状和你这个差不多,换了总成才解决问题,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挂簧,挂在前面还是后面

这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