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冰箱,2个电磁阀,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2017-10-25):
压缩机转,冰箱没有冷气,经查2个电磁阀没有电压,判断冰箱主板坏,直接通220电分别给2个电磁阀可以正常吸合并且会制冷。
   换冰箱主板用户接受不了。想低成本维修,能不能直接给2个电磁阀通电,温度到了系统会停压缩机,
%

楼主:
以前开机单个电磁阀导通,现在开机2个一起导通,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看故障代码,面板显示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故障代码,面板显示正常否

没有故障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板,,,,

现在是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问题

你这样做就等于把毛细管都不用电磁阀,直接开机同时供液循环制冷一样,分析起来就好像与没有电磁阀的普通冰箱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三个门都同时制冷。关键是停机和控制问题,是否会造成软冻室的温度过低时才会停机?

网友:
这样可以对的话,厂家直接不用电磁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做就等于把毛细管都不用电磁阀,直接开机同时供液循环制冷一样,分析起来就好像与没有电磁阀的普通 ...

个人认为这样做相当于以前的串联现在改为并联了,过滤器出来同时导通2根毛细管,相当于加大了毛细管,蒸发器也并联了。

不是什么“加大了毛细管”,就是并联在一起同时开始制冷。荣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做就等于把毛细管都不用电磁阀,直接开机同时供液循环制冷一样,分析起来就好像与没有电磁阀的普通 ...

感谢荣老指点,仔细思考了一下,确实不是加大了毛细管,只是并联同时制冷。
   但这样做是不是存在一个冷凝器匹配问题呢?以前冷凝器配一个蒸发器,现在要同时配2个冷凝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