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9 40 故障代码无从下手-三洋XQB60-B830S

楼主(2017-10-25):
转速不稳定,经常E9 40,见过一次E9 01,挑断变频板‘盲肠’电阻R346,又经常E9 20,拆掉霍尔板又装回去,又开始E9 40了,真不知道该买变频板还是买电机霍尔板?
下面是百度找到的故障代码,看着E9 40和20像是有联系似的也不确定。

E901报警
电流过大
超安全电流(4A),电机仍不转
检测后,异常报警,4秒后强制关机
启动/暂停键
ON
堵转
电脑板故障
E902报警
电压过高
电压大于(AC270V)
检测后,异常报警,4秒后强制关机
启动/暂停键
ON
恢复正常电压
电脑板故障
E904报警
电压过低
电压小于约(AC142V)
电机反复启动停止
启动/暂停键
ON
恢复正常电压
电脑板故障
E908报警
电机运转异常
正常动作过程中转不动
电机停转
启动/暂停键
ON
电脑板
线束接触不良
E910报警
电流检测回路故障
检测不到工作电流
电机停转
启动/暂停键
ON
电脑板损坏
E920报警
IPM异常
电机停转
启动/暂停键
ON
电脑板损坏
E940报警
HALL检测异常
位置传感信号异常
电机停转
启动/暂停键
ON
位置传感器
线束接触不良
E980报警内桶定位锁异常
DD电机运转时,内桶定位锁在IN或不定
暂停→异常报警
启动/暂停键

网友A:
换霍尔板,但先看看霍尔的几根线有无不良【比较多】,还有就是霍尔插头有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霍尔板,但先看看霍尔的几根线有无不良【比较多】,还有就是霍尔插头有霉接触不良

感谢大师指点!回头在仔细查一遍霍尔的5根排线!
现在要么老是E940. 要么老是E920,淘宝店家说40代码换霍尔,20代码换变频板,两个都换光配件都超过300了,估计用户会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