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充不进电

楼主(2017-10-26):
红米note 1s电信双卡版,充不进电,屏幕上没有充电显示,充电器,数据线完好,尾插已换还是不能充电,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所谓的“高手”称谓不敢当,只是来和你交流,你说充电器及连线完好,充电尾插也已经更换了,但接通充电器时屏幕无充电显示,此机型电池是否能取出,如果能取出电池,你将电池取出用万能充充一会,之后再放回手机,再用原机的充电器充电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有显示了说明原机电池电量已经严重不足;如果还是没有显示那就是手机内部检测电路等有问题了。

网友:
红米手机通病。

网友:
换线,换尾插,换主板

网友:
电池电量低于充电电量的原因

楼主:
但是电量还有百分之三十多

网友:
充电模块坏了!

网友(2018-08-17):
朕的手机也出现了这问题,先是用着后来放口袋还有一半电,一会拿出来关机了,开机又放进去,一会又关机,以后开不开,充电灯不亮,插电脑检测不到有移动硬盘,找人修说是电源模块坏了换,换了还是又说是CPU坏了,换还是如此,结果,废了

网友:
新的红米note 4x在电量用尽后,无法开机和充电,原怀疑是电池休眠,后经售后及其它人员测试说产充电IC坏了,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