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维修微波炉变压器更换成功!

楼主(2017-10-27):
  客户送来一台格兰仕微波炉,说是不加热。于是通电试机,有正常工作声音,就是不加热,电源电流是4.5A(注意,只要一开机一直是4.5A的电流),于是判断变压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拆开机子,把磁控管的线拔下,开机,电流还是不变,到配件店买来一个拆机变压器,换上开机,一切正常!维修结束。下面是坏了的变压器:

(用刀刮开,居然是铝线的!)

(用刀刮开,居然是铝线的!)

网友:
我也刚换一个变压器  旧机器上拆了个  功率小点  但是应该没啥问题吧  毕竟微波炉都差不多 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修微波炉既简单,又危险,一定要注意微波辐射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好坏,万用表一般就可以测量!
你的这个微波炉似乎不像变压器坏(有些怀疑磁控管不良)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 空载电流就大 同意6#观点

网友:
换了好多了,都是旧机器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好坏,万用表一般就可以测量!
你的这个微波炉似乎不像变压器坏(有些怀疑磁控管不良)

老变压器只要一送电就是4.5A,微波炉不工作也是这样,新变压器空载电流只有0.3A(空载),加热正常!所以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变压器匝间短路睡用万用表能量出来,我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