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东菱微波炉电脑板维修

楼主(2017-11-03):
一台东菱电脑式微波炉工作时风机转盘电机照明灯不工作,但可以加热。经过检查发现是电脑板没有电压输出。风机转盘电机照明灯是由电脑板的一个继电器控制,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继电器线圈开路、触点烧蚀、继电器控制三极管损坏、CPU控制端口损坏。因客户反应有时加热过程中照明灯风机转盘电机会突然工作,类似接触不良。拆板检查没有发现有接触不良。拆下继电器用可调电源测试线圈工作电流正常,触点导通电阻正常,外接2000瓦假负载正常。判断继电器良好。拆下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8050用机械表1k挡测量正反向正常,10k挡不漏电。x1档正向导通电阻偏大且不稳定。更换新8050后试机正常。这个微波炉是徒弟自己家里用的。正好修给他们看,告诉他们维修思路和检测方法。不然这个微波炉修这个电脑板我估计最少也要让客户付出棕黑棕的代价

网友:
义务劳动

网友:
技术杠杠

网友A:
  鄙人拙见:短接8050 CE,如果机器恢复正常,继电器OK,8050 b极,为0.6V以上,说明8050有问题。
  三极管不管用万用表如何测,好坏一定会在电路上反映出来。

网友:
指针表*1档测试电流大,对于测试PN结导通不良的判定很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鄙人拙见:短接8050 CE,如果机器恢复正常,继电器OK,8050 b极,为0.6V以上,说明8050有 ...

如果是贴片的……很难带电测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贴片的……很难带电测的到

    这个跟贴片插件没关系,短路CE让Relay 强制工作,如果问题不再出现,就说明在问题·在三极管到CPU 驱动端口,如果CPU 端口输出到三极管无问题,说明问题就在三极管,在拆下用万用表验证一下也可以。
     很多是拆下来用万用表量阻值, 不是在路根据三极管状态判断好坏,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