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不动了,,说说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03):
客户的两轮电车   开钥匙电显示正常,一秒后电显示消失,右把加电门无效,    时好时坏   大侠们说说什么原因     ,刹车线 各部位已查过正常   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瓶没电了 我是猜的

网友:
检查所有的大电流接头有无问题再说话。

网友:
如果线路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电屏至少有一块断格了。

网友:
短接电门锁试试!

网友:
支持大胡字,说对了!

网友:
不是线掉了,就是有一块电池完蛋了

网友:
电门锁线检查

网友:
时好时坏,线虚,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2017-12-03):
找沙发上的大糊子,神人。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