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

楼主(2017-11-05):
各位师傅,3P+N空开,接三相电机,接上零线就跳闸,不接就不跳,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接的,接线是否正确,电机是否正常,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接线是否接错了,即保护地和零线

网友:
把空开换成三相的就可以了。

网友:
3P+N接三相电机很正常,换空开试一下。

网友:
接零线后分段试, 分别漏保不接线, 漏保后级只接线供电不接电机, 接电机,接哪跳就是哪的问题

网友:
零线你接到哪里去的?

网友:
人才啊 你把零线当地线接了吧.是不是N线放着浪费啊 干脆都接了

网友:
三加一的漏保接三相电机,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跳闸,你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