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CP-X440维修

楼主(2017-11-08):
一台日立CP-X440,一通电POWER亮橙色,一按开机POWER绿灯闪,大约过了几十秒之后LAMP亮红灯,POWER闪红灯,然后按任何按键没反应,用户没拿遥控器来,灯泡和点灯板已经换过了,灯泡就是不亮,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大师们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初步看还是点灯版或者灯的问题,看灯有没有微微亮一下,而后电源变红灯,再检测一下点灯版是不是有问题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还是点灯版或者灯的问题,看灯有没有微微亮一下,而后电源变红灯,再检测一下点灯版是不是有问题 。 ...

灯泡已经拆出来点了,没有任何反应,灯泡的两条线分正负的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灯泡据说是有正负的

网友B:
点灯板供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灯板供电正常吗

有300V到点灯板,其他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描述:一通电POWER亮橙色,一按开机POWER绿灯闪,大约过了几十秒之后LAMP亮红灯,POWER闪红灯,然后按任何按键没反应

这是典型的没有检测到灯泡。还是查一下灯泡和点灯板

另外:之前遇到过,灯泡和点灯板是好的,就是不亮,后来换了电源板后,故障排除

网友(2018-01-18):
看看 电源板 有没有 380v输出 没有  输出 换了 点灯板耶没用 要换电源板    都不供电  咋开机呢

网友:
灯是分直流和交流

网友:
就是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