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修复过程

楼主(2017-11-09):
家用音响设备好久都没开了,在试音时候发现一个音箱音量小,检查发现一个喇叭没声。拆除该喇叭的引线测量阻值为零,测量音圈引线阻值还是为零。证明该喇叭音圈上短线。本想上网购买一个,找遍网上都没有合适的(我的喇叭最大直径170MM,螺丝孔距离160MM。网上的是最大直径165MM,螺丝孔距离155MM)。干脆自己修吧。反正自己N年前修复过喇叭。找溶胶的材料,为的是要把喇叭音盆、音圈振动膜的粘接处的胶水溶解后整体取下音圈。以前都是用香蕉水溶解,现在一时也找不到、而且毒性也大、也不环保。最后想到用风油精不是很好吗?找到一瓶风油精涂满粘结处稍等一会就把粘结处剥离下来了。焊掉音圈引线取下整体如图;

音圈图

音圈图

音圈图

音圈图

音圈图

音圈图

音圈图

音圈图

楼主:
附上其它照片。

拆除过程

拆除过程

拆除过程

拆除过程

拆除过程

拆除过程

音圈定位

音圈定位

固定中

固定中

胶水

胶水

修复完成

修复完成

回装

回装

网友:
应该进行绝缘处理!

楼主:
已作绝缘处理,忘了说了。

网友:
好手艺!很好的借鉴。

网友A:
换音圈不用全拆下来,用美工刀从里面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音圈不用全拆下来,用美工刀从里面掏就行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我去!真的是闲到蛋疼啊,喇叭也修

网友:
音圈和振膜不分离,能装上去?能装对位而不产生摩擦?只能说你神,别人都不是你这样修的呢!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你这样修音圈定位不好,音圈会与铁芯或边缘摩擦。

网友:
修过,我是拿纸牌来固定音圈的。

网友:
风油精去胶水?

网友B:
看来楼主对阴圈颇有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对阴圈颇有研究

变味了。。。

网友:
技术高超!

网友:
能工巧匠抱得美人儿归

网友:
好手艺!很好的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你的音圈接线不好,那么大的焊点,将原线拆下一圈,焊主,点胶即可。

网友:
  不错,补鞋胶、风精油都用上了,好经验。

网友:
好手艺!很好的借鉴。揭喇叭纸盆(仅纸盆)音圈防尘帽,最好别用溶剂,以防伤纸质音盆。我都是用电吹风加热后再用小刀轻挑的。耐点心,很成功的。

网友:
看了这帖子才知道风油精可以去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对阴圈颇有研究

坏淫无处不在!

网友:
这还修,又不是什么值钱喇叭,如果是天朗、惠威嘛还有必要,这样的喇叭网上多的是而且不贵,本人刚从网上淘了一对6吋原装银笛的二手低音喇叭,才花了45块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对阴圈颇有研究

信息量太大了吧

网友:
亮点是风油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