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完后模块又炸了!

楼主(2017-11-09):
伟创0.75千瓦维修更换模块后,空载实验三相电压也平衡,但加载后模块又炸了有一相损坏,不知为啥?谢谢。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
同意沙发,驱动有坏

网友:
变频器修好后千万不要轻易加负载。

网友:
原来的要是炸了也不查一下原因就换上了,然后通电?

网友(2018-06-08):
驱动
驱动
驱动

网友(2018-09-11):
用假负载试

网友(2018-10-14):
我的经验是变频器故障时导致内部程序紊乱,需要重新调整参数,特别是载波频率。

网友(2019-07-26):
修变频器,更换IGBT时不检查驱动,那等于是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