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6.5米*4.5米的房间2匹的柜机够吗?请问老司机

楼主(2017-11-10):
大家够吗?

网友:
危险!近30平米,如果你是去问商家,他(她)会说“完全可以”。2P也有小2P之分,如42机,43机,45机,46机等都叫“2P机”,但都是小2P机。正2P是50机,即制冷量为5000W。

网友:
什么叫够?????肯定不够,给人的感觉效果差。。

网友:
50的够了

网友A:
家用50的够了,如果火锅店用就小了。

网友:
看看这个表自己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50的够了,如果火锅店用就小了。

是频率50hz吗?

网友:
家用的 50空调 ,30平米  绝对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的很笼统,这样给你说吧,看你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开餐馆那肯定不行,家用呢要看房间的隔热程度好不好,正常的房间用每平方制冷量保持在150w以上就很好了,活动的人多最好能达到200w/平米,隔热好人少就是卧室用100w/平米也能行,如果是餐馆房间至少要维持300w/平米的制冷量,自己去算吧,2匹51的机器制冷量5100w,35的挂机是3500w,你这个房间的面积为29.25平米,折合51的机子每平米为174w,客房足够了。
顺便说一句,我自己的卧室在二楼,面积有26平米,装的是一台美的35变频挂机机,效果完全没有问题,除非是胖子非常怕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