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tv50758指示灯亮开机黑屏

楼主(2017-11-11):
求助长虹3dtv50758指示灯亮开机黑屏,测量电源板D5.3v正常,D15v正常,STBY5.3v正常,开机瞬间vs206v和va56v下降为零,逻辑板灯闪正常,ps-on=0v为正常开机,vs-on开机瞬间由3.2v下降为0v,单独测量电源板VS206v 、VA56v正常,Y板没有短路,是不是逻辑板和Y缓冲板有问题

网友:
VS 负载接100W灯泡 强启电源板 看电源板还掉电不

楼主:
接灯泡做负载强开机各个电压正常

网友:
检查Y板,Z板

楼主:
经检查Y板和缓冲板发现缓冲板电压输入端有短路8Ω

楼主:
上图,大家帮看看可修不,怕是还得换板

网友:
缓冲板芯片挂了,不信将那三极管拆了,还是短路

楼主:
就是缓冲板上的芯片短路,明天板就到换上试试再说

楼主:
更换缓冲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