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下来,锤坏个jiba了

楼主(2017-11-12):
哪位大哥拆过这个叶轮,3相水泵,怎样拆不坏件,粉碎性的

网友:
拉马斥候边敲边撤

网友:
暴力解决 这下玩砸了。

网友:
用火烧一下试试

网友:
加热,使用氧焊加热试试,就是不知道轴上有没有怕热的器件

网友:
拆解地很好,只是永远不能复原了,小火加热一下慢慢就去下了。

网友:
不坏的话 经济就不景气......

网友:
一个字,加热…………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