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秒杀两台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11-12):
1、程序损坏引起的不开机

接这台32寸的液晶,故障是:红灯亮,按键,遥控无效,不开机。

先拆机检查板子上面标示的各种待机电压,比如:5V 3.3V,1.8V都正常,检查复位,晶振也正常。

按键板也正常。

这样,有点怀疑是程序问题了,拿出809F编程器,先刷程序,编程器一端接电脑的USB接口,另外一端VGA接口接液晶电视的VGA接口,电视机上电,打开809F的软件,点击ISP自动识别,809一下子就把芯片识别出来,如图:

  先保存原机的程序,点击读取,几分钟后,软件自动弹出一个窗口,将文件保存。然后,将朋友提供的新程序写入(在此,特别感谢四川诚信师傅提供的程序!)

  点击打开,选择诚信大师提供的程序,载入后,再点击写入,几分钟后写入完成。只见电视机那里亮光一闪,开机了!!!!

  多次试机,都完美亮机,维修结束。

程序在后面一起奉上!!!

2、待机芯片损坏引起的三无,不开机。

一TCL,用户说昨夜遥控关机后,就毫无动静了,待机灯也不亮,拆机检查。

发现3.3V待机,是由整流桥一侧两个整流二极管经过两个电阻,再经过待机变压器的初级接到一个芯片,此芯片是FSQ510,检查外围电路没有问题之后,果断换掉FSQ510

换好后,上电试机,待机灯亮起,按开机键,图像出来了

两个都是32寸的电视,至于,维修费嘛,大家自己想象!!!

网友:
不错高手,收费500元一会就搞定

网友:
别扯那些没用的,赶紧发个大红包!

网友:
钞票大大的有,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谁说家维不挣钱 一下子就秒几百...

网友:
不错高手,收费600元也有可能

网友:
我这里一台200都不修了。

网友:
顶一个。高手维修就是狠。谢谢分享。

网友:
黄大师,很厉害!

网友:
找程序费劲    特别是杂牌的

网友:
还没用过在线烧录,受教了.

网友:
修的好快啊,故障找的好快好准啊

网友:
你秒程序就秒了多少秒也!赞一个!

网友:
刚用楼主的方法用我的1199编程器在线读取了一个V29的数据,原来跟离线一样简单,以前都不知道